模拟量输入干扰问题

楼主(2013-11-05):
我现在用的一块4080卡+一块PLC组成控制系统发现4080的模拟量输入口电压都在2.5V左右 小数点后2位有低频跳动

跳动不大

PLC上接的有15KW主轴伺服 打开后4080模拟量跳动频率变快 跳动范围变大

PLC和4080共用开关电源

现在问题 1 输入口什么都没接电压2.5V左右正常么 怎么让他变成0V 量模拟量地和别的地都通

2怎么让跳动范围变小 开关电源是UPS +滤波器供电的

我现在4080模拟量口接的模拟量信号的测头  输入电压在小数点后3位小范围跳动可以接受  卖测头的说他们量的好的情况下跳动值在1mV的

网友A:
首先你的模拟量口输入口是电压还是电流输入的?

建议模拟量供电用单独电源。建议给你的主轴伺服隔离开。

网友B:
建议加信号隔离器,有源的那种。

楼主:
电压输入的  今天又看了下 4080上不接东西电压显示2.5V PLC也在同一开关电源供电显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