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05):
在使用编程软件的时候弹出这样的对话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脑和PLC没有通信上;

1、检查软件的PC/PG设置是否正确;

2、电缆是否选用正确;

3、波特率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脑和PLC没有通信上;1、检查软件的PC/...

我没有连接任何设备啊 就是在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脑和PLC没有通信上;1、检查软件的PC/...

是不是要连接plc才可以啊 如果不连接PLC是不行的啊

网友A:
一般是测试电脑和PLC连接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但是正常使用是不会的啊;你一打开软件就提示?

网友B:
你不点下载和监控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C:
你没有点击有关联机的菜单就会出现这样的提示对话框?如果是,那就神了。

网友D:
  这个可能你的 PG 与 S7 200 软件连接是没有使用 SIEMENS 官方的通讯线,可能是国产线产生的通讯不良现象产生通讯中断,原来用   国产 100 MP 的通讯线时发生过时不时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点击有关联机的菜单就会出现这样的提示对话框?如果...

就是点了软件的有些功能之后就有这样的对话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点下载和监控就不会出现了

如果想试一试监控功能 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