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与s7300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请问mt6070i与s7300连接需要什么样的电缆,哪里有卖的,能不能自己做啊。。。。。

网友A:
可以自己做的;

注意接线方式;

网友B:
S7-300处的接口为3,8,至于威伦就要看手册了

网友C:
485的通讯电缆。

网友D:
你要是使用HMI的COM1口,通讯线为:HMI  1(d-)  2(d+)  5(GND)    PLC  8(d-)  3(d+)  5(GND)

网友D:
COM1  485(2w)

楼主:
谢谢各位,两个都是公头吗?能不能画个简单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使用HMI的COM1口,通讯线为:HMI  1(...

按照你所说的话,s7300和s7200的与触摸屏连接的线是一样的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你要是使用HMI的CO...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