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的原理

楼主(2013-11-05):
求助下~变频器节能的原理是什么?网上有解释,不过还是想请教下各种人士详解~

网友A:
就是“节能”掉工程师设计用电器预留的安全余量

网友B:
变频器的主要特点就是节能~变频器的节能效果显著,并且可以很大程度地降低谐波干扰。

楼主:
问下大家~西门子、ABB、法国科孚德机电、施耐德电气~这几家哪些做变频器比较好些?各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B:
在2011年排名市场前三的变频器厂商分别是德国西门子,瑞士ABB和法国科孚德机电前三名占比为60.5%,行业集中度比较高。2011年6月,施耐德电气6.5亿美元收购北京利德华福。现在施耐德产品做得也挺不错的~

网友C:
施耐德的产品性价比高,功能强大,节能效果明显,工作稳定性强,而且易于操作。适用于石油石化、电厂、热力供暖等领域。

网友D:
在2011年排名市场前三的变频器厂商分别是德国西门子,瑞士ABB和法国科孚德机电前三名占比为60.5%,行业集中度比较高。

网友E:
回复跟题目完全不搭边么,讨论哪家变频器好了呢,各有所长呗,我比较喜欢施耐德,我习惯了,一般都是用习惯一家的之后就不愿意换

网友F:
变频器的主要特点就是节能,这方面西门子和施耐德都很是不错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主要特点就是节能~变频器的节能效果显著,并且可...

哥们你是在说反话么??如果是的话,你还算个明白人。。。

变频器节能,这个论调的主要依据就是消除了启动电流。也就是在电机启动的一瞬间产生的峰值电流被处理掉了。但这种处理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电机的反应速度降低了,在有启动电流的情况下,假如从0到满转需要2秒,那么加了变频器之后软起动从0到满速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在很多场合,电机的反应速度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在这些场合,变频器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节能作用,但很小很小。两三秒的时间损耗的峰值电流能有多少??

变频器最大的危害,就是它会导致电网的谐波污染。其实各地的供电网络中都设计有谐波污染的反制措施,但在设备端,谐波污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它会导致各种用电设备的故障率升高。

因此,如果你的变频器使用场合不在乎谐波污染,也不在乎电机的反应速度,那么变频器的输出无级调节特性将会为你带来一些好处,反之,则最好不要用这个东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大宝宝19871223 变频器的主要特...

老四说的对。

网友I:
还是西门子和ABB还有施耐德值得信赖

网友J:
变频器的两大功能

1、调速,满足工艺要求;

2、节能。如果一个场合有节能的空间,则表示电机需要低速运行,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会降低

网友K:
变频器的主要特点就是节能,这方面施耐德做的不错!

网友L:
生活中我们总是没有好好的重视环保,水污染日益变得严重了,玻璃钢化粪池,能够让我们的污水得到妥善处理,电话0731-82228299丰博环保玻璃钢化粪池以600元一立方的价格出售,规格2-125个立方的

丰博玻璃钢化粪池性能特点

一、永不渗漏。产品池身利用玻璃纤维、有机树脂等高强度耐酸碱材料一次成形,密封性好,绝不会产生因地基沉降而引起的断裂破损和池内板结浮渣层现象,彻底解决了砖砌化粪池污染地下水的问题,保证了化粪池可靠性运行和厌氧化粪的功能。

二、抗压强度高。产品结构设计合理,受压均匀,经200多次测验,卡车在上部辗压不沉降,不变形。

三、占地面积小。本产品实用面积为传统化粪池的45%左右,节约了土地资源,具有场地选择灵活的特点。

四、安装施工方便。可根据场地需要自由组合安装,安装后两小时即可投入使用。

五、处理效果好。本产品隔舱板上下错层设计,由原来的直流式泛水改为环流式泛水,基质传递流畅:厌氧生物滤池(AF)填料系统的应用,截留了更多的生物量,污水处理能力比同等容积的传统化粪池提高了一倍以上。

六、使用寿命长。本产品耐潮湿、耐氧化、高低温无变形、不畏酸碱,正常使用达50年以上。

网友M:
变频器之所以能够节能,是因为传动系统有裕量,变频器能做到的,就是把这部分裕量节约下来!

网友N:
看了回复。。。。。。。。。。。。。。。。。。。。。。

网友O:
(1) VVVF  改变电压、改变频率(Variable Voltage and Variable Frequency)的缩写。 (2) CVCF  恒电压、恒频率(Constant Voltage and Constant Frequency)的缩写。  各国使用的交流供电电源,无论是用于家庭还是用于工厂,其电压和频率均200V/60Hz(50Hz)或100V/60Hz(50Hz)。通常,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装置称作“变频器”。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该设备首先要把三相或单相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DC)。然后再把直流电(DC)变换为三相或单相交流电(AC),我们把实现这种转换的装置称为“变频器”(inverter)。
变频器也可用于家电产品。使用变频器的家电产品中不仅有电机(例如空调等),还有荧光灯等产品。用于电机控制的变频器,既可以改变电压,又可以改变频率。但用于荧光灯的变频器主要用于调节电源供电的频率。汽车上使用的由电池(直流电)产生交流电的设备也以“inverter”的名称进行出售。变频器的工作原理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例如计算机电源的供电,在该项应用中,变频器用于抑制反向电压、频率的波动及电源的瞬间断电。

2. 电机的旋转速度为什么能够自由地改变? 
(1) r/min电机旋转速度单位:每分钟旋转次数,也可表示为rpm。例如:4极电机 60Hz 1,800 [r/min],4极电机 50Hz 1,500 [r/min],电机的旋转速度同频率成比例。

本文中所指的电机为感应式交流电机,在工业领域所使用的大部分电机均为此类型电机。感应式交流电机(以后简称为电机)的旋转速度近似地取决于电机的极数和频率。电机的极数是固定不变的。由于极数值不是一个连续的数值(为2的倍数,例如极数为2,4,6),所以不适合改变极对数来调节电机的速度。另外,频率是电机供电电源的电信号,所以该值能够在电机的外面调节后再供给电机,这样电机的旋转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控制。因此,以控制频率为目的的变频器,是做为电机调速设备的优选设备。
n = 60f/p,n: 同步速度,f: 电源频率 ,p: 电机极数,改变频率和电压是最优的电机控制方法 。如果仅改变频率,电机将被烧坏。特别是当频率降低时,该问题就非常突出。为了防止电机烧毁事故的发生,变频器在改变频率的同时必须要同时改变电压,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例如:为了使电机的旋转速度减半,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从60Hz改变到30Hz,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就必须从200V改变到约100V。

3、关于散热的问题
如果要正确的使用变频器, 必须认真地考虑散热的问题。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度,变频器使用寿命减半。因此,我们要重视散热问题啊!在变频器工作时,流过变频器的电流是很大的, 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也是非常大的,不能忽视其发热所产生的影响。
通常,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柜中。我们要了解一台变频器的发热量大概是多少,可以用以下公式估算: 发热量的近似值= 变频器容量(KW)×55 [W]在这里, 如果变频器容量是以恒转矩负载为准的(过流能力150% * 60s) 如果变频器带有直流电抗器或交流电抗器, 并且也在柜子里面, 这时发热量会更大一些。 电抗器安装在变频器侧面或测上方比较好。这时可以用估算: 变频器容量(KW)×60 [W]因为各变频器厂家的硬件都差不多, 所以上式可以针对各品牌的产品. 注意: 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因为制动电阻的散热量很大, 因此最好安装位置最好和变频器隔离开, 如装在柜子上面或旁边等。那么, 怎样采能降低控制柜内的发热量呢? 当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机柜中时,要考虑变频器发热值的问题。根据机柜内产生热量值的增加,要适当地增加机柜的尺寸。因此,要使控制机柜的尺寸尽量减小,就必须要使机柜中产生的热量值尽可能地减少。如果在变频器安装时,把变频器的散热器部分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将会使变频器有70%的发热量释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由于大容量变频器有很大的发热量,所以对大容量变频器更加有效。还可以用隔离板把本体和散热器隔开, 使散热器的散热不影响到变频器本体。这样效果也很好。变频器散热设计中都是以垂直安装为基础的,横着放散热会变差的! 关于冷却风扇一般功率稍微大一点的变频器, 都带有冷却风扇。同时,也建议在控制柜上出风口安装冷却风扇。进风口要加滤网以防止灰尘进入控制柜。 注意控制柜和变频器上的风扇都是要的,不能谁替代谁。

另外,散热问题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在海拔高于1000m的地方,因为空气密度降低,因此应加大柜子的冷却风量以改善冷却效果。理论上变频器也应考虑降容,1000m每-5%。但由于实际上因为设计上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和散热能力一般比实际使用的要大, 所以也要看具体应用。 比方说在1500m的地方,但是周期性负载,如电梯,就不必要降容。 
(2)开关频率:变频器的发热主要来自于IGBT,IGBT的发热有集中在开和关的瞬间。 因此开关频率高时自然变频器的发热量就变大了。有的厂家宣称降低开关频率可以扩容, 就是这个道理。

4、矢量控制是怎样使电机具有大的转矩的? 
(1) 转矩提升:此功能增加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以使电机的输出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的关系增加,从而改善电机的输出转矩。改善电机低速输出转矩不足的技术,使用"矢量控制",可以使电机在低速,如(无速度传感器时)1Hz(对4极电机,其转速大约为30r/min)时的输出转矩可以达到电机在50Hz供电输出的转矩(最大约为额定转矩的150%)。对于常规的V/F控制,电机的电压降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为了补偿这个不足,变频器中需要通过提高电压,来补偿电机速度降低而引起的电压降。变频器的这个功能叫做"转矩提升"(*1)。转矩提升功能是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然而即使提高很多输出电压,电机转矩并不能和其电流相对应的提高。 因为电机电流包含电机产生的转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励磁分量)。"矢量控制"把电机的电流值进行分配,从而确定产生转矩的电机电流分量和其它电流分量(如励磁分量)的数值。"矢量控制"可以通过对电机端的电压降的响应,进行优化补偿,在不增加电流的情况下,允许电机产出大的转矩。此功能对改善电机低速时温升也有效。 

5、变频器制动的有关问题
(1) 制动的概念:指电能从电机侧流到变频器侧(或供电电源侧),这时电机的转速高于同步转速.负载的能量分为动能和势能. 动能(由速度和重量确定其大小)随着物体的运动而累积。当动能减为零时,该事物就处在停止状态。机械抱闸装置的方法是用制动装置把物体动能转换为摩擦和能消耗掉。对于变频器,如果输出频率降低,电机转速将跟随频率同样降低。这时会产生制动过程. 由制动产生的功率将返回到变频器侧。这些功率可以用电阻发热消耗。在用于提升类负载,在下降时, 能量(势能)也要返回到变频器(或电源)侧,进行制动.这种操作方法被称作"再生制动",而该方法可应用于变频器制动。在减速期间,产生的功率如果不通过热消耗的方法消耗掉,而是把能量返回送到变频器电源侧的方法叫做"功率返回再生方法"。在实际中,这种应用需要"能量回馈单元"选件。 

(2)怎样提高制动能力? 
为了用散热来消耗再生功率,需要在变频器侧安装制动电阻。为了改善制动能力,不能期望靠增加变频器的容量来解决问题。请选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或"功率再生变换器"等选件来改善变频器的制动容量

6、当电机的旋转速度改变时,其输出转矩会怎样? 
(1): 工频电源由电网提供的动力电源(商用电源) 
(2): 起动电流当电机开始运转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变频器驱动时的起动转矩和最大转矩要小于直接用工频电源驱动。 
我们经常听到下面的说法:"电机在工频电源供电时(*1)时,电机的起动和加速冲击很大,而当使用变频器供电时,这些冲击就要弱一些"。如果用大的电压和频率起动电机,例如使用工频电网直接供电,就会产生一个大的起动冲击(大的起动电流 (*2) )。而当使用变频器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是逐渐加到电机上的,所以电机产生的转矩要小于工频电网供电的转矩值。所以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起动电流要小些。通常,电机产生的转矩要随频率的减小(速度降低)而减些减小的实际数据在有的变频器手册中会给出说明。通过使用磁通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将改善电机低速时转矩的不足,甚至在低速区电机也可输出足够的转矩。当变频器调速到大于60Hz频率时,电机的输出转矩将降低。通常的电机是按50Hz(60Hz)电压设计制造的,其额定转矩也是在这个电压范围内给出的。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下的调速称为恒转矩调速. (T=Te,P<=Pe)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50Hz频率时,电机产生的转矩要以和频率成反比的线性关系下降。当电机以大于60Hz频率速度运行时,电机负载的大小必须要给予考虑,以防止电机输出转矩的不足。举例,电机在100Hz时产生的转矩大约要降低到50Hz时产生转矩的1/2。因此在额定频率之上的调速称为恒功率调速(P=Ue*Ie)。

网友P:
大家讨论的好热烈呢,跟着长知识了。

网友Q:
交流变频空调器的工作原理是:变频技术是通过变频器改变电源频率,从而改变压缩机的转速的一种技术。通过变频器先进行交流到直流的变换,再通过变频器进行直流到交流的变换,从而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而对变频器的控制是通过传感器将室内温度信息传递给微电脑,输出一定频率变化的波形,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直流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把50Hz工频交流电源转换为直流电源,并送至功率模块主电路,功率模块也同样受微电脑控制,所不同的是模块所输出的是电压可变的直流电源,压缩机使用的是直流电机,所以直流变频器也可以称为全直流变速空调器。直流变频器没有逆变环节,在这方面比交流变频更加省电。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大宝宝19871223 变频器的主要特...

 说的对,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S:
电动机使用变频器的作用就是为了调速,并降低启动电流。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该设备首先要把电源的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DC),这个过程叫整流。把直流电(DC)变换为交流电(AC)的装置,其科学术语为“inverter”(逆变器)。一般逆变器是把直流电源逆变为一定的固定频率和一定电压的逆变电源。对于逆变为频率可调、电压可调的逆变器我们称为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的波形是模拟正弦波,主要是用在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用,又叫变频调速器。对于主要用在仪器仪表的检测设备中的波形要求较高的可变频率逆变器,要对波形进行整理,可以输出标准的正弦波,叫变频电源。一般变频电源是变频器价格的15--20倍。由于变频器设备中产生变化的电压或频率的主要装置叫“inverter”,故该产品本身就被命名为“inverter”,即:变频器。

网友T:
基本上大家都一个说法吧,现在节能吵的很火,变频也开始受宠,成本当然是大家都想的喽,但是要做到一个平衡很难啊,既能最大限度的节能余量,又能最大限度的降低谐波干扰,这个才是变频最主要的方向,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网友U:
变频节能

变频器节能主要表现在风机、水泵的应用上。为了保证生产的可靠性,各种生产机械在设计配用动力驱动时,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当电机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时,除达到动力驱动要求外,多余的力矩增加了有功功率的消耗,造成电能的浪费。风机、泵类等设备传统的调速方法是通过调节入口或出口的挡板、阀门开度来调节给风量和给水量,其输入功率大,且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挡板、阀门的截流过程中。当使用变频调速时,如果流量要求减小,通过降低泵或风机的转速即可满足要求。

电动机使用变频器的作用就是为了调速,并降低启动电流。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该设备首先要把电源的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DC),这个过程叫整流。把直流电(DC)变换为交流电(AC)的装置,其科学术语为“inverter”(逆变器)。一般逆变器是把直流电源逆变为一定的固定频率和一定电压的逆变电源。对于逆变为频率可调、电压可调的逆变器我们称为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的波形是模拟正弦波,主要是用在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用,又叫变频调速器。对于主要用在仪器仪表的检测设备中的波形要求较高的可变频率逆变器,要对波形进行整理,可以输出标准的正弦波,叫变频电源。一般变频电源是变频器价格的15--20倍。由于变频器设备中产生变化的电压或频率的主要装置叫“inverter”,故该产品本身就被命名为“inverter”,即:变频器。

变频不是到处可以省电,有不少场合用变频并不一定能省电。 作为电子电路,变频器本身也要耗电(约额定功率的3-5%)。一台1.5匹的空调自身耗电算下来也有20-30W,相当于一盏长明灯. 变频器在工频下运行,具有节电功能,是事实。但是他的前提条件是:

第一、大功率并且为风机/泵类负载;

第二、装置本身具有节电功能(软件支持);

第三、长期连续运行。

这是体现节电效果的三个条件。除此之外,无所谓节不节电,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不加前提条件的说变频器工频运行节能,就是夸大或是商业炒作。知道了原委,你会巧妙的利用他为你服务。一定要注意使用场合和使用条件才好正确应用,否则就是盲从、轻信而“受骗上当”。

功率因数补偿节能

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功率因数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大量的无功电能消耗在线路当中,设备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使用变频调速装置后,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

软启动节能

电机硬启动对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时对挡板和阀门的损害极大,对设备、管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而使用变频节能装置后,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容量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

从理论上讲,变频器可以用在所有带有电动机的机械设备中,电动机在启动时,电流会比额定高5-6倍的,不但会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而且消耗较多的电量.系统在设计时在电机选型上会留有一定的余量,电机的速度是固定不变,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时要以较低或者较高的速度运行,因此进行变频改造是非常有必要的。变频器可实现电机软启动、补偿功率因素、通过改变设备输入电压频率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而且能给设备提供过流、过压、过载等保护功能。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变频节能变频器节能主要表现在风机、水泵的应用上。为了保...

 详细1

网友W:
施耐德的变频器做的不错!

网友X:
来个评委给评下,这谁总结的最好

网友Y:
施耐德的能效管理相对专业一些,变频器我们一些项目里也用到过,没出过什么问题,性能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Z:
变频器的节能原理都是一样的,看你选什么型号,本人觉得国产的没有进口的稳定,能效的话,施耐德ABB都不错的

网友Z:
耐德ATV61F和ATV61变频器很不错

网友AA:
变频器的节能原理   :

    1、 变频节能:为了保证生产的可靠性,各种生产机械在设计配用动力驱动时,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电机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除达到动力驱动要求外,多余的力矩增加了有功功率的消耗,造成电能的浪费,在压力偏高时,可降低电机的运行速度,使其在恒压的同时节约电能。 当电机转速从 N1 变到 N2时,其电机轴功率 (P)的变化关系如下: P2/ P1 = (N2/N1)3 ,由此可见降低电机转速可得到立方级的节能效果。

2、 动态调整节能:迅速适应负载变动,供给最大效率电压。变频调速器在软件上设有 5000次/秒的测控输出功能,始终保持电机的输出高效率运行。

3、通过变频自身的V/F功能节电:在保证电机输出力矩的情况下,可自动调节V/F曲线。减少电机的输出力矩,降低输入电流,达到节能状态。

4、 变频自带软启动节能:   在电机全压启动时,由于电机的启动力矩需要,要从电网吸收 7 倍的电机额定电流,而大的启动电流即浪费电力,对电网的电压波动损害也很大,增加了线损和变损。采用软启动后,启动电流可从0 -- 电机额定电流,减少了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节约了电费,也减少了启动惯性对设备的大惯量的转速冲击,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5、提高功率因数节能:   电动机由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通过电磁作用而产生力矩。绕组由于其感抗作用。对电网而言,阻抗特性呈感性,电机在运行时吸收大量的无功功率,造成功率因数很低。   采用变频节能调速器后,由于其性能已变为:AC-- DC --AC,在整流滤波后,负载特性发生了变化。变频调速器对电网的阻抗特性呈阻性,功率因数很高,减少了无功损耗。

网友Z:
施耐德是主推能效管理的,灵活、可靠,楼主,可以去施耐德官网一看

网友Z:
sword2006  变频节能变频器节能主要表现在风机、水泵的应用上。为了保... 内容的回复!

网友Z:
这方面西门子和施耐德都很是不错呢

网友Z:
这方面西门子和施耐德都很是不错呢和ATV61变频器很不错

网友AB:
我是进来学习的,受教了

网友AC:
sansheng123 谁啊,这是要干什么?

网友AD:
有不少专家呢,长知识了

网友AE:
节能专家真不少哈,学习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