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F变频器在荣成热源厂的成功应用

楼主(2013-11-05):
在中国大部分,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华北地区,PM2.5占到了整个空气悬浮颗粒物重量的大半。如今国家政府对环境的治理力度加大,对污染比较高的工厂、热源厂等进行整治,要求厂房进行环保、节能处理。

变频器在节能效果显著,并且可以很大程度地降低谐波干扰。电动机不需长期高速运行,工作电流大幅度下降,根据生产需求随意调节。

荣成热源厂有限公司的荣成热源厂项目,总供热面积1000余万平方米。

热力站采用技术成熟、运行可靠的换热机组做为工艺部分的主要设备。其结构为在综合底盘上安装板式换热器一台、热网循环水泵二台(一用一备)、补水泵二台(一用一备)、电气控制柜一台、调节阀一台及配套的其他阀门和相应的连接工艺管道管件.电气控制柜内安装热网循环水泵、补水泵变频器各一台.均采用一拖二或相互切换运行方式。

在换热站中使用ATV61F变频器及可编程控制器.充分发挥变频器调速和节能优点及可编程控制器配置灵活、控制可靠、编程方便的优点,使系统稳定性有了保障,有效降低了客户的采购成本。

网友A:
今天的天气真上人是不错的同时相信吧有源滤波器

网友B:
不错不错~学习到了~~十分感谢

网友C:
环保、节能是首要,重中之重

网友D:
变频器这几年主推节能减排,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厂子都比较喜欢电力节约,成本,但是也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啊,稳定才是王道,别光看着能耗节约百分之多少啊多少啊 ,实际运行没有那么高的,得不偿失

网友E:
节能环保注定是这些年的重点发展对象。。。。。。。。。。

网友F:
产品是不错的,节能效果也很明显,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操作中的技巧或者探讨一下方案如何才能更好的技能等

网友G:
这个案列不错。现在正是环保型社会。

网友H:
中国现在正面临MP2.5。这个方案确实很好。

网友I:
以后类似这样的案例就该多多发上来,不然人家怎么知道你们产品好呢!

网友J:
对,有好的就该多多的发!鼓励鼓励!

网友K:
ATV61F变频器这款产品性能稳定可靠,不错!实际运用当中节能又环保!

网友L:
节能又环保!这个案例不错!

网友M:
节能环保好!!。。。。

网友N:
此款产品灵活、可靠、方便,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O:
学习了,施耐德的工控应用真的很广。

网友P:
施耐德工控全球畅销,口碑一直很好。

网友L:
施耐德这款产品的成功案例啊,不错!

网友Q:
变频器主要的特点就是节能环保,施耐德这款产品做得不错,性价比不错!

网友H:
施耐德做能效管理是比较专业的,我倾向于他们的整体解决方案,很不错

网友R:
抗干扰措施:对于通过辐射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布线以及对放射源和对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的方式来削弱。对于通过线路传播的干扰信号,主要通过在变频器输入输出侧加装滤波器,电抗器或磁环等方式来处理。具体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

(1)信号线与动力线要垂直交叉或分槽布线。

(2)不要采用不同金属的导线相互连接。

(3)屏蔽管(层)应可靠接地,并保证整个长度上连续可靠接地。

(4)信号电路中要使用双绞线屏蔽电缆。

(5)屏蔽层接地点尽量远离变频器,并与变频器接地点分开。

(6)磁环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电源线和输出线上使用,具体方法为:输入线一起朝同一方向绕4圈,而输出线朝同一方向绕3圈即可。绕线时需注意,尽量将磁环靠近变频器。

(7)一般对被干扰设备仪器,均可采取屏蔽及其它抗干扰措施。

网友S:
大量使用的是二极管的变流器,它把工频电源变换为直流电源。也可用两组晶体管变流器构成可逆变流器,由于其功率方向可逆,可以进行再生运转。

网友T:
成功案例!施耐德在中国做的越来越好了!

网友U:
这款产品不错,很实用!

网友V:
中国工业自动化产品,进口相对做的好一些,近些年国产品牌也在崛起,一些大的工程项目还是偏向进口的多一些,变频器的应用,虽然是为了节能,但是要考虑带来的不利因素,怎么做才能既能节约能耗,又能降低不利干扰,这才是目前最先应该考虑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V:
中国工业自动化产品,进口相对做的好一些,近些年国产品牌...

有哪些不利干扰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P:
施耐德工控全球畅销,口碑一直很好。

恩,在我国的三峡工程以及天然气远距离运输工程中,施耐德就有参与,说明他们的产品质量过硬。

网友W: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对: 网友V  中国工业自动化产品,进...

他的意思可能是告诫大家多多支持国产品牌吧?

网友W:
选购产品的前提首先是质量保证,然后考虑性价比,科技无国界,能够相互促进提高是最好 的。

网友X:
支持楼主的好帖子,受教了

网友X:
万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X:
谢谢楼主的详细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