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F变频器安装接线参考

楼主(2013-11-05):
施耐德变频器ATV61F系列是针对工业和商业楼宇及基础设施中最常见的流体管理应用,该产品功能完善,性能稳定可靠,操作简单易行,并能有效节省能耗。可应用于多种场合,如风机、泵类、水处理、电厂、石油石化、暖通空调、热力供暖、隧道地道等行业。ATV61F变频器是用于功率范围在0.75 kW 至250 kW 三相异步电机的变频器。在安装过程中的连接问题可参考下文。

一、连线建议

电源部分

变频器必须连接至保护地。为了遵守高漏电流( 超过3.5 mA) 有关的电流规定,应至少使用一根10 mm2 (AWG 6) 的

保护性导线或2 根与电源导线横截面积相同的保护性导线。

检查至保护地的电阻是否为1 欧姆或更小。如左图所示将多台变频器连接至保护地。

不能将保护性接地电缆呈环形放置或串联放置。

当需要通过“漏电保护设备”的上游保护时, A 类型的设备应被用于单相变频器, B 类型的设备应被用于3 相变频器。

选择一个合适的型号,包括:

p HF 电流滤波器

p 一段延时,可以防止加电时因分布电容而产生的负载导致跳闸。该延时不能用于30 mA 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应选择不受意外跳闸影响的设备,例如s.i 系列中具有增强抗干扰性的“漏电保护设备”。

如果要安装几台变频器,每台变频器都应提供一个“漏电保护设备。

在安装时,应将电源电缆与低电平信号设备( 传感器、PLC、测量仪、电视、电话机) 电缆分开。

电机电缆必须至少0.5 m (20 英寸) 长。

在某些情况下电机电缆需要没入水中,接地泄露电流可能会引起跳闸。因此需要增加输出滤波器。

不要在变频器的输出上使用避雷器或功率因数校正电容器。

控制部分

使控制电路远离电源电路。对于控制电路与速度给定电路,建议使用间距为25 至50 mm (0.98 至1.97 英寸) 的屏蔽

双绞线,并将屏蔽双绞线的每一端都接地。

如果使用导线管,不要将电机电缆、电源电缆与控制电缆放在同一根导线管中。使电源电缆的金属导线管与控制电

缆的金属导线管之间的距离至少为8 cm (3 英寸)。使电源电缆的非金属导线管或电缆管道与控制电缆的金属导线管

之间的距离至少为31 cm (12 英寸)。

如果控制电缆与电源电缆必须要相互交叉,交叉时一定要成直角。

电机电缆的长度

二、连接图

连接图符合标准EN 954-1 类1 以及与标准IEC/EN60204-1 一致的IEC/EN 61508 容量SIL1,停机类0

三相电源

带有线路接触器的连接图

带有负荷开关的连接图

(1) 线路电抗器( 如果使用)。

(2) 故障继电器触点,用于远程发送变频器的状态信号。

注意: 给变频器附近的所有电感电路或者与连接至同一电路的所有电感电路( 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等) 安装干扰抑制器。

控制连接图

控制卡连接图

逻辑输入开关(SW1)

逻辑输入开关(SW1) 用于使逻辑输入与可编程控制器输出技术相适应。

p 如果使用带有PNP 晶体管的PLC 输出,将此开关设置为Source ( 出厂设置)。

双极性速度给定

使用轴控制的速度给定

SW2 开关

LI6 逻辑输入开关(SW2) 使得LI6 输入的使用成为可能:

p 通过将此开关设置为LI ( 出厂设置) 来作为逻辑输入

p 或将此开关设置为PTC,通过PTC 探头来对电机进行保护

通过外部电源控制电源

可通过一个外部 +24 V c 电源向控制卡供电。

输入/ 输出(I/O) 扩展卡连接图

扩展I/O 可选卡连接图 (VW3 A3 202)+

逻辑I/O 可选卡连接图 (VW3 A3 201)

SW3/SW4 逻辑输入/ 输出(I/O) 开关

网友A:
很好的帖子!转吧!

网友B:
不错,谐波保护器  我们都喜欢的内容

网友C:
有文本文档资料么? 发一份呗

网友D:
帮大忙了啊亲,这个接线我最头疼的地方,给分清晰的图可以不啊

网友E:
顶一个,够专业,够详细,很有用啊!

网友F:
文档资料有没有啊?我也要一份!先谢了!

网友G:
帅呆了、、、、、、、、楼主真牛

网友H:
61F很老的产品了,用着还不错,没什么大问题,性能还比较稳定,能耗的话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还是不错的

网友I:
61f不错比61先进了很多。

网友J:
性能稳定可靠,操作起来也简单易行,不错!

网友K:
够详细!太感谢了!!!!!!!!!!!!

网友L:
很详细的好贴!!!!!!

网友M:
这么全的资料,施耐德的工控用得很广啊。

网友N:
资料很全@@@@@@!!!!!!!!!!!!!!!!!!

网友E:
不错不错,图片有点模糊,不过能看懂,还得谢楼主分享

网友O:
61F应用范围很广。

网友M:
变频器的接线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一般都有图纸的。不过楼主整理出来一定也很辛苦。

网友P:
施耐德变频器的很好用的,安全可靠,经久耐用。

网友K:
又看到这个帖子了,施耐德做的确实不错。

网友Q:
变频器主要的特点就是节能环保,施耐德这款产品做得不错,性价比不错!

网友R:
多谢卤煮的帖子,涨了不少滋事,

网友S:
省了不少劲儿,多谢楼主!

网友T:
找了好久相关资料,终于找到全的了

网友U:
变频器(Variable-frequency Drive,VFD)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网友V:
可以参考,很详细了已经

网友W:
嗯,辛苦楼主整理出来

网友W:
还正想着看操作手册呢,省事了

网友W:
我看不到图呢。。。。

网友W:
图片确实是硬伤,希望有清晰版的

网友W:
怎么样才能买到呢?售后怎么样?

网友W:
有没有购买方式,电商网站?

网友W:
产品确实很好,是咱需要的。

网友W:
施耐德官网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W:
远程安装在柜体上,有没有实例图片?

网友W:
楼主还在不在,亟待解答啊

网友W:
有的图我也看不懂啊,求大神解释

网友W:
应该是比较常见的,施耐德的,不过怎么购买呢?

网友W:
有好用的就得用吧。不然等国产施耐德,得等多久啊

网友W:
这是百度百科的内容么?

网友X:
详细,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W:
工程师!!!如果私人请的话大概多少钱?

网友W:
想请工程师安装

网友W:
变频器能否省略地线呢?想偷个懒?

网友W:
输出滤波器在哪里购买,随机赠送么?

网友W:
价格大概在什么范围?

网友W:
请问一下您是在哪里买到的,麻烦了~

网友Y:
真的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Y:
已经加入收藏夹了,哈哈~

网友Y:
继续顶,希望帮助需要的人

网友Y:
辛苦楼主整理出来啦,请问在哪可以买到呢

网友Y:
我也是学自动化的哟,哈哈

网友Y:
这么好的文章怎么没人看呢。怒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