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电机抽转子

楼主(2013-11-06):
我们的高压电机出现扫堂,没有办法只有把电机拆掉,抽出转子看看,这是工作场景,现象大家一看也知道啦

网友A:
这么大啊。太恐怖了。

网友B: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C:
电机不小,要抽出来也不容易啦

网友D:
这么大,电机轴下面的是千斤顶吗 也够大的 上面还用行车拉的

网友E:
楼主干什么的 这是什么电机

网友F:
这么大个电机自己能检修吗?烧了一般都要找电机厂维修

网友G: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机,这轴怎么抽出来的 ?

网友H:
这么大的电机坏了 看样自己不能修吧 回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电机,这轴怎么抽出来的 ?

 现场用两台行车,用钢丝绳吊住电机的转子两头,慢慢抽出的,这个电机是高压6KV的,1250KW,风机用的

网友I:
出现扫堂是不是轴承坏了?

网友I:
请问楼主,这高压电机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