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组网远程调试解决办法

楼主(2013-11-06):
有些大型工厂厂区比较大,中控室到车间距离比较远,而且都已建成,重新布线比较困难,这种情况可以选择S7-200远程模块:CP243i(remote),来实现S7-200PLC与上位机的远程通讯!

项目配置方案:

网友A:
用这个东西会不会浪费啊,我个人觉得只需要把左侧的PLC全接在一个大型无线路由器上。然后每台PC机加一个无线网的网卡就可以了啊。这样的成本估计更低。设置起来也简单少了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