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DB块(300)如何使用?尽量详细谢谢!

楼主(2013-11-06):
本人初学s7 300PLC但对于DB块的使用还不是很懂,请各位大神多多教导。主要想知道如何使用DB块?通过DB块能实现哪方面的功能?多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例程

 就是不大会用啊。。。大哥。。。

网友B:
DB块分两种 一种是共享数据块,一种是背景数据块,共享数据块,任何FC,OB,FB 块都可以Read 和Write 。背景数据块,任何FC,OB,FB都可以Read,但是只能是其关联的FB块给Write。说的比较笼统,看你能不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块分两种 一种是共享数据块,一种是背景数据块,共享...

 这个我看了,,大致是明白的,就是使用的时候不太会用。。

网友C:
   大致是明白的 的就行啦,然后做几个小程序,自己多试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