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福斯VLT5000系列控制面板通用么

楼主(2013-11-06):
请问一下丹福斯VLT5000系列控制面板都是通用的么?

LCP for 5000 能否上到VLT5016P 15KW 变频器上!

网友A:
vt5000系列的控制板是通用的   这本身就是全能通用系列

只要瓦数对不会烧掉你的东西的
功能不一样是启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