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与转速的调整

楼主(2013-11-06):
我用的是带编码器的异步伺服电机加变频器控制,变频器的控制模式设置成有速度传感器的磁通矢量控制

低频时(1-3HZ),感觉电机速度还是不太稳定,高频时还可以,

我从一些资料上了解过,这种控制模式可以低到0.5HZ,

有没有好的调整办法,敬请赐教

有人提议,提高频率转速比,即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提高频率,且不论这种方法的可行性,这种调整能实现吗?

如可以实现,有没有危害性?

该电机是4级电机,额定转速1000转,额定频率33.4HZ

网友A:
你试试调整下转速PID的参数,应该是由于低频下超调引起的。

网友B:
闭环矢量控制,低频输出转矩脉动比较大的情况比较多,一方面来自于电机,一方面来自于变频器;

就变频器而言:

1,可以尝试着调节转速环和电流环的PID参数,看是否能达到稳定;

2、降低变频器的载波;

还有,这和你用的变频器品牌也有关,有些国产变频器的低频转矩脉动确实比较大,程序决定了!

网友C(2014-01-06):
      变频器异步伺服功能的性能主要就体现在低频速度精度和带载能力方面(高频时相对好控制一些)。

       低频时速度不稳,可以重新自学习,也可以调节一下电流环、速度环的PID参数,个人经验电流环的PID参数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