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感应电动机的主要构造

楼主(2013-11-06):
  松文机电公司生产的单相齿轮减速电机是由定子与转子两主要部分组成,转子与鼠笼式转子相同,但是定子只有单一主绕组,即定子绕组仅有一相而已,因此在气隙中所产生之磁动势为一派动驻波加装一辅助绕组,经达成启动的目的。单相感应电动机与同容量的三相感应电动机比较有以下缺点:

    1.体积大

    2.效率低

    3.成本高

    4.噪音振动大
    单相减速电机是电阻启动、电容启动和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内部或电路中都装有启动装置。因为这3种类型单相异步电动机的辅助绕组或部件电容(对双值电容而言)只允许在电动机启动过程中接入电路,所以当电动机的转速达到额定转速的70%~80%时,启动装置就需要将辅助绕组或双值电容的一部分从电路中断开,起到保护作用。
    台湾电机的单相感应电离心开关包括静止部分和旋转部分,静止部分固定在端盖上,旋转部分则装在转轴上。为一种离心开关的结构。静止部分是由两个半圆形铜环组成,在两个半圆形铜环的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启动时,指形铜触片通过拉力作用压在静止的铜环上,将两个半圆形的铜环短接,即相当于开关闭合。启动后,当转速升高到额定转速的70%~80%时,由于离心力作用,指形铜触片克服拉力弹簧作用而离开静止的铜环,使两个半圆形铜环间不通,即起开关断开作用。另一种常用的簧片式离心开关的结构。启动前触点闭合,启动后,当转速达到规定值时,重臂受离心力作用克服张力弹簧作用而外张,带动拨杆将绝缘套移向轴的右方,簧片释放触点,从而达到开关通断的目的。

网友A:
单相感应电动机与同容量的三相感应电动机比较:

    1.体积大:不一定,小功率的单相比三相还小。

    2.效率低:小功率的相当,

    3.成本高:小功率的不一定,

    4.噪音振动大:不一定,这个主要看设计及工艺水平

但是:起动力矩一定小,过载能力一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