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单相交流电怎么接入下面的电路,给其供电

楼主(2013-11-06):
对该电路的功能,特别是两个整流桥的功能不是很了解,所以不知道220V单相交流点怎么接AC1 AC2 AC3 及GND,希望得到指教。

网友A:
这图看的我有点凌乱啊

网友B:
AC2和AC3接220V火线其余的接地

网友C:
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内容:我再局部截下图 您看一下,这是个220V单相交流电输入,然后B+,B-给电机提供直流母线电压,FAN是驱动器后面的风扇。

引用 网友C:
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我给您局部截图 您看一下

网友E:
这就是三相桥式整流,下面的桥堆实际上两个二极管并做一个用,构成一相的上下桥臂

网友F:
头一次见这样的整流方法。稀有,长见识了!

网友G:
该电路是一种特殊三相整流电路,它输出的相对零线的正负电压略低于正常三相桥式整流输出的相对零线的正负电压。请见下面波形图:

  电路分析:

   1、AC1接三相电的火线A,AC2接三相电的火线B,AC3接三相电的火线C,火线A与B接单相整流桥(1)的交流输入端,其输出直流+B、-B的电压波形为图二中的红色线与绿色线的中间面积区(即粉色竖线条区)

   2、火线C接另一整流桥(2)二个交流输入端,其输出正负端分别与火线A与B接的单相整流桥的输出正负端并接。这样它的作用是:当C相为正半周且其电压高于整流桥(1)输出的正电压时,整流桥(2)输出,而整流桥(1)截止,即图二中的零线上部的蓝色横条区即为整流桥(2)输出波形。当C相为负半周且其电压低于整流桥(1)输出的负电压时,整流桥(2)输出,而整流桥(1)截止,即图二中的零线下部的蓝色横条区即为整流桥(2)输出波形。

  从整流波形可以看出它与正常三相电桥式整流的不同:在C相电的一个交流周期里,正负电压皆少一个输出区,即正常三相电桥式整流,其C相电正负电压应各为二个输出区。

  正常三相电桥式整流,在一个交流周期里应有8个波动包,而本电路整流输出为6个波动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该电路是一种特殊三相整流电路,它输出的相对零线的正负电...

感谢您的回复,我这个需要接入220V单相交流电,而不是三相的,应该怎么接,这是个伺服驱动器供电部分。

网友E:
10楼把问题整得太复杂了,直接看看电路结构只不过是书本上的稍微变化了一下形式而已。AC1,2,3的线电压是多少?据此计算如果换成220V的单相桥式整流可否满足需要,如可以把上下两个桥堆并联,AC1,2直接接220V即可

网友H:
虽然看上去像是c想有点特别,但是,其实是整整齐齐的三相全桥。

正极和负极之间有四串二极管并联,两个一串。只是c相的二极管用的不是一对臂。而是象征式的两对臂。c相的正向电流可以经过两个二极管的任何一个,其余电流路径是一样的。c相的反向电流也经过另外两个二极管的任何一个。

三相12脉波全部都有流通路径。

网友H:
上面图一。三相曲线,两两相交的交点,和每一条曲线对x轴的交点,可以把x轴分开成一些区间。一个周期里面就包含这样的12个区间。区间过度的时候,就会使两个二极管由截止变成导通或者由导通变成截止。12个区间12种瞬时极性,可以画出12个电流流经的路线。无一幸免。

网友G:
回楼主:

   如果电源不是三相电,而是220V单相交流电,该电路的接线可能是这样:AC1与AC2分别接220V的火线与零线,AC3可以随意接220V电源的一根线(即接火线与接零下都可),这样接线其输出就是一个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其用二个整流桥的作用就是互为补充,防止因整流桥有一臂二极管开路使直流输出电压变化。下面分析该电路按上述连接后的动作原理:

1、AC1与AC3同接220V的火线,AC2接零线。

2、  动作分析:当交流电压为正半周期时,上整流桥(1)的右上侧二极管与下整流桥(2)的右侧的2个二极管处于正向导通状态,这三个二极管那个正向压降小的导通,流经负载(图中20K电阻),再经桥(1)左侧二极管流回零线。此时桥(2)左侧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负半周期时,桥(1)的右下二极管导通,流经负载(图中20K电阻)再经桥(1)的左上二极管或桥(2)的左上二极管流回火线(AC1或AC3),此时这二个二极管也处于并联导通(管压降小者导通)。

可见这与正常单相桥式整流是一样的(波形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楼把问题整得太复杂了,直接看看电路结构只不过是书本...

您认为15楼分析的怎么样?

网友I:
好像是共用地端吧,就是一般的三相进去吧

网友H:
地端没有直流通路啊。

网友J:
如果仅接入单相电源,那么AC1、AC2、AC3用任向两端接入,输出的直流电压相同。楼主可实际试下么,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K:
三相整流,接220V的单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