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com口

楼主(2013-11-06):
请问各位高手:有谁知道计算机com口,2脚和3脚,那个是RXD,那个是TXD。

网友A:
我再百度百科上复制出来的你看看吧

COM口的接口标准规范和总线标准规范是RS-232,有时候也叫做RS-232口。

9针串口引脚图

9针串行口的针脚功能:

针脚 功能

1 载波检测(CD)

2 接受数据(RXD)

3 发出数据(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DTR)

5 信号地线(SG)

6 数据准备好(DSR)

7 请求发送(RTS)

8 清除发送(CTS)

9 振铃指示(RI)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再百度百科上复制出来的你看看吧COM口的接口标准规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再百度百科上复制出来的你看看吧COM口的接口标准规范...

不错

网友D:
   一般电脑的标准 9针串行口的针脚功能:

针脚 功能

1 载波检测(CD)

2 接受数据(RXD)

3 发出数据(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DTR)

5 信号地线(SG)

6 数据准备好(DSR)

7 请求发送(RTS)

8 清除发送(CTS)

9 振铃指示(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