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自诊断信息与故障处理

楼主(2013-11-06):
   电磁流量转换器的印刷电路板采用表面焊接技术,对用户而言,是不可维修的。因此,用户不能打开转换器壳体。智能化转换器具有自诊断功能。除了电源和硬件电路故障外,一般应用中出现的故障均能正确给出报警信息。这些信息在显示器右上方提出!惊叹号。在测量状态下,通过下键翻页,显示出故障内容如下:流量正常、励磁报警、空管报警。

一、电磁流量计无显示

1. 检查电源是否接通;

2. 检查电源保险丝是否完好;

3. 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4. 检查显示器对比度调节是否能够调节,并且调节是否合适;

5. 如上述前3项都正常,第四项项显示器对比度调节不能够调节请将仪表交生产厂维修。

二、电磁流量计励磁报警

1. 励磁接线EX1和EX2是否开路;

2. 传感器励磁线圈总电阻是否小于150Ω;

3. 如果a、b两项都正常,则转换器有故障;

三、 电磁流量计空管报警

1. 测量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

2. 用导线将转换器信号输入端子SIG1、SIG2和IGGND三点短路,此时如果空管报警提示撤消,说明转换器正常,有可能是被测流体电导率低或空管阀值及空管量程设置错误;

3. 检查信号连线是否正确;

4. 检查传感器电极是否正常;

①使流量为零,观察显示电导比应小于100%

②在有流量的情况下,分别测量端子SIG1和SIG2对SIGGND的电阻应小于50KΩ(对介质为水测量值。最好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并可以看到测量过程有充放电路现象)。

5. 用万用表测量DS1和DS2之间的直流电压应小于1V,否则说明传感器电极被污染,应给予清洗。

四、电磁流量计上限报警

上限报警提示出输出电流和输出频率(或脉冲)都超限制。将流程量程改大可以撤消上限报警。

五、电磁流量计下限制报警

下限制报警提示出输出电流和输出频率(或脉冲)都超限。将流量量程改小可以撤消下限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