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台达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3-11-06):
各位大侠:

我想用VB与台达PLC进行通讯,但总是不成功,问题在哪里?请各位高手指教!

台达PLC:DVP-48EH2   采用485通讯   RTU模式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与PLC通讯上,但用VB就不行,各位

帮我看看VB程序哪里不对(对vb不熟,幼儿园阶段)

楼主: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If Text2.Text = "" Then

     pp = MsgBox("发送的数据不能为空!", 0 + 16, "系统提示")

     Exit Sub

  End If

  MSComm1.Output = Trim(Text2.Text)

  For i = 1 To 20000000

  Next i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PortOpen = False

  Unload M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 串口初始化

     MSComm1.CommPort = 3                    ' 设置通信端口号为COM1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 设置串口1参数

     MSComm1.InputMode = 0                     ' 接收文本型数据

     MSComm1.PortOpen = True                   ' 打开通信端口1

     Text1.Text = ""

     Text2.Text = ""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Dim buf$

 buf = Trim(MSComm1.Input)             ' 将缓冲区内的数据读入buf变量中

 If Len(buf) <> 0 Then                     ' 判断缓冲区内是否存在数据

    Text1.Text = Text1.Text + Chr(13) + Chr(10) + buf   '回车换行

 End If

End Sub

发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A:
MODBUS通讯,要发送站号,命令字,地址,数据,你有这样做没?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怎么做的截个图看上。

还有你的COM3有存在没。PLC默认是偶校验,你用的是N,。你改过PLC内通讯设置没有?

网友A:
然后接收可以用事件接收,别用定时器了,下载一个串口调试源程序看一 吧。

楼主:
"9600,n,8,1"  这个是当时没改过来,后来改了也连接不上。

“下载一个串口调试源程序“是什么东东啊?

是不是没有规划出来接受数据的内存范围?还是数据制式不对?如16进制和10进制数

网友A: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 和 用VB时都发送些什么东西 截图出来看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串口工具我在VC下用的有问题 什么都发布出去 有个CSERIPORT的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