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热交换站求帮助求扶持

楼主(2013-11-06):
我需要做一个设计:热交换站PLC控制组态软件设计

我需要测量点位:实现一次网蒸汽流量、温度、压力以及二次供回水温度、压力等信号采集(一侧电动阀门开度,二次网循环泵转速,补水泵转速)
我想采用S7-200系列PLC...CPU224型号   EM235模块
一个EM235模块只有一个输出,那是不是需要3个EM235模块连接在224上?
大概硬件连接图是什么样子,麻烦了。。不行我就只有下学期重修了。

网友A:
这个你叫我怎么给你说呢

网友B:
别用EM235也行啊,就用普通 模拟量模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EM235也行啊,就用普通 模拟量模块就行了。

 用其他的单独的输入输出模块?但是EM235不是专门测温测压的吗?我也搞不懂啊。。不过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叫我怎么给你说呢

 我觉得还是麻烦。。就是一个224上能不能接3个235,然后能不能同时进行运算

网友C:
应该可以,将第一个EM235的插头接PLC对应插座上,第二个EM235的插头接第一个EM235的插座上。。。其输出地址为:第一个EM235的模拟量输出地址为AQW0,第二个EM235的模拟量输出地址为AQW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将第一个EM235的插头接PLC对应插座上,...

 非常谢谢你。但是我需要控制3个点位,一个是一次网热水阀门开度,需要一个325,一个事循环水变频器频率需要一个325,那补水泵是不是也需要一个325?麻烦了

网友C:
回6楼:不知补水泵要求控制的什么?如果是控制泵的启停,就不需用第3个EM235,如果控制的是泵的转速(使用变频器调速),就得用第3个模块EM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