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注意事项

楼主(2013-11-06):
1.目的:为了减少在用户现场因干扰导致的通讯故障

2.内容:

通讯距离:

PLC的串口均为RS485,最大距离200米,两头必须加终端电阻,各120Ω,1/4W。

布线:

布线设计得合理,可以很大程度减少干扰的影响,提高通讯的可靠性,如果为了走线方便,把通讯线放在电源线的线槽里,就会产生干扰。干扰源对相邻通讯线的干扰,主要是通过磁场和电场的作用,按照电磁理论,干扰源对通讯线的感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所以,走线应遵循两个原则:

1. 远离电源线,尤其是变频,伺服的动力线。

2. 当通讯线不能与电源线等干扰源避开时,通讯线应与电源线垂直,并采用质量高的屏蔽双绞线走线。

线材选择:

PLC的Modbus通讯是基于RS485,它采用差分式线路,对同时出现在两条信号线D1和D0的干扰有较强的抑制能力,当两条线绞在一起时,对通讯各种分布参数耦合过来的干扰信号则可平均地分配到这两条线上,因此对RS485线路而言,用双绞线可获得抗干扰能力。因此,建议采用双绞线,如果有条件可采用屏蔽双绞线,但屏蔽线两端要接好地,才有屏蔽效果。如果距离较短且干扰很小的情况下,可采用一般网线。如果线中有多股双绞线,应采用其中一对双绞线;如果距离较长时,网线的电阻不容忽视,网线存在的电阻会使信号衰减,降低网络通讯的可靠性。因此距离较长,应选用铜芯较粗的绞线,理论上讲一根线两端电阻不应超过80Ω。

波特率:

波特率是表示通讯速率快慢的标志。常用的波特率为9600、19200和38400,我们选择的原则是:距离短可以选择较高的波特率,距离长则选择较低的波特率。当我们选择较低的波特率时,如果发现比正常速度(同样波特率相比较)慢得多,很可能线路已受到干扰,数据校验(Modbus采用CRC校验)经常出错,不断重传,造成通讯速度娈慢,此时应检查抗干扰措施是否到位,同时还可以尝试提高通讯波特率的方法,以快速通过线路的方式,减少干扰的影响。

接地:

目前,有相当部分PLC在使用时,电源并没接地。主要是电源没有接地,或接地线太长,从而导致PLC地线与实际地之间往往有几十伏以上的漏电电压存在,这个电压很容易就引入通讯口,从而导致通讯口工作效率降低,无法工作,甚至损坏通讯口。因此,我们要求PLC和所有的通讯设备需要有良好的接地,保证RS485网络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