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有个程序出现空白行但有程序步,用程序检查提示梯形图过大,求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3-11-06):
公司有个程序部分显示为空白行但是有程序步,用程序检查说是梯形图太大,希望有高手能告诉我怎么才能把这段隐藏起来的程序显示出来。

网友A:
梯形图,可查看指令表程序试试;原因可能是编程软件版本问题。

若指令表程序能够显示出来,做备份后,照梯形图规则等效调整指令再看一下。

十来年没玩这个了,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B:
语句表里面有空操作指令NOP,切换到语句表删除NOP就可以了

网友C:
兄弟是别人用了超级加密的

楼主(2013-12-21):
引用 网友A:
梯形图,可查看指令表程序试试;原因可能是编程软件版本问...

 指令表程序能显示出来,我也尝试装过最高版本,还是显示空白。对于前辈说的做备份后,照梯形图规则等效调整指令再看一下。不是很理解烦请说的再具体点           谢谢

网友D:
用指令表,就可以看出 是不是用NOP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