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电机伺服控制总结帖

楼主(2013-11-06):
下面是变频器伺服控制的总结,从Word中直接复制过来无法显示图片,图片都为我设置参数时的截屏,详细说明了伺服控制时,sew变频器的技术参数设置,下载附件后即可看到原版的文档。

Sew伺服控制设置步骤及说明

1.新建项目

2.点击Default_11,新建模块(选择变频器的类型,及增量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PROFIBUSDP总线接口附件)

3.点击新建的硬件配置Default_11下面的Default,然后点击Startup ,进行编码器参数设置。

3.1电机上的编码器设置

(备注:使用网线可以将电机的技术参数,以及变频器上的附件扫描上来)

每次都应该接受建议参数Apply proposal

每次都应该接受建议参数Apply proposal

3.2 测量位置(绝对值编码器)设置

由于这个是在离线的参数设置,无法进行在线运行,注意这块要让绝对值编码器运行30000步以上,才能保证设置准确。而后就点击下一步直到完成。

应用方式选择

Application modules中的Extendedpositioning via bus

这里进行速度和位置的数据变换让编码器运行的步对应举升运行的实际位置,把两个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进行速度和位置的换算。

绝对值编码器的位置环设置以蓝色位置计算参数为准。

增量编码器的速度环设置以蓝色位置计算参数为准。

将位置环的数据输入到原先以计算好的速度环中,就完成了计算。

这里就可选择电机运行时是否使用硬限位和软限位,来控制电机的停止。

这样的话就可以对电机进行控制。

备注(这里控制器的使能DI00必须给上,同时DI01必须由Enable/stop 改为No function,否则必须给上使能才能进行电机运行控制。)

让实际位置显示为 0—目标位置

1:从H509中读出绝对值编码器的实际位置

2.把实际位置输送到954 Zero offset中,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PI2/3:Actual position,就可以显示运行的实际位置。

网友A:
主令控制器,诚招代理!

网友B(2016-03-25):
不错,SEW的伺服用起来简单多了。

网友C(2017-07-09):
老兄,你的文档下载报错,能把他发到我的邮箱187190475@qq.com吗,谢谢

网友D(2019-04-12):
不错,SEW的伺服用起来简单多了

网友E(2019-06-30):
你好,谢谢您的资料。请教个问题,关于硬件使能(DI0、DI1)一般作什么用处?与PLC进行通信的时候,在什么场合导通会比较合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