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的民用电使用

楼主(2013-11-06):
电机铭牌:

watt:50-250

pole:4-2

cap:6-12.5MF

volt:200/200

     208/~230

Hz 50/60

INS E

有5根接线(红蓝黄黑白)

这是什么种类的电机啊?

怎么接线使用?

怎样使用民用 单相220v驱动使用,并改变极对数实现高低档速度?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这是低中高三速电机。电风扇,抽油烟机常见。

网友B:
volt 200-230就是单相220用的嘛。

楼主:
但是电路图上是接了两根相线的

网友C:
双速变极电动机,通过更改接线改变转速。要有电机接线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