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06):
    朋友发来一个电路图,让我看了半天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KT1 下面并接一个 KT2 延时长开的开关这是什么意思 ?

网友A:
KTI为DH48S-1Z,它是:一组延时带复位暂停端的定时器,即KT2的常开触点接KTI的复位暂停端,该电路是这样工作的:接通电源,KT1得电开始延时,其常闭触点仍闭合,使灯泡亮。KT1延时时间到,其常闭触点断开,使灯泡灭,其常开触点闭合,使KT2得电开始延时,KT2延时时间到,KT2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计数器SR加1,又使KT1复位暂停,KT1常开触点断开,使KT2失电复原位,KT2的常开触点断开,又使KT1开始延时,而KTI的常闭触点的闭合使灯泡点亮。KT1延时时间到,其常闭触点断开,使灯泡灭,其常开触点闭合,使KT2得电开始延时,KT2延时时间到,KT2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又使计数器SR加1,又使KT1复位暂停。。。当SR计数器计数值=设定值时SR的常闭触点断开,电源短路,灯泡循环点亮停止。

网友B:
(回复修改)

可根据给出的型号,查一下其接线来理解原理图;如楼上所述。

网友C:
这电路画的很形象啊啊

网友D:
就是循环次数到了,就自动停机。

网友E:
“朋友发来一个电路图,让我看了半天没有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1、如果只有图,是看不懂,因为你不知道,SR、DH48S—IZ、H3BA—8是怎么工作的;

2、如果有SR、DH48S—IZ、H3BA—8的说明书,这个图就不难理解;

3、当然熟悉这些元件的人,就能看懂这个图:

1)SR计数器:

a、在线圈通电的情况下开始计数,断电时复位清零;

b、图中线圈下边的两个进出线端,为计数脉冲的输入端;

c、计数器有用户脉冲数的设定;

d、计数器有开关量输出触点,当然会有常闭、常开触点;

网友E:
2)DH48S—IZ:

a、线圈得电延时,时间用户可以设定;

b、线圈下边的叉符号及进出线端,是脉冲上升沿复位端;

c、输出为开关量输出,有延时常开、常闭触点,也有瞬时触点;

3)H3BA—8

a、线圈得电延时,失电复位,时间用户可以设定;

b、输出为开关量输出,有延时常开、常闭触点,也有瞬时触点;

网友E:
4、分析这种继电控制电路图,首先要明白控制要求:

1)熟悉控制要求;

2)只给了一张图,控制要求要根据图分析得知:

a、从负载灯开始,灯受KT1的常闭延时断开触点的控制,说明KTI 线圈得电延时到期(T1)灯“灭”;

b、灯“灭”时,KT1的常开延时闭合触点闭合,时间继电器KT2线圈得电延时;

c、KT2延时到期(T2),其常开延时闭合触点闭合,使KT1复位,其常闭延时断开触点瞬时闭合,灯“亮”,其常开延时闭合触点瞬时断开,KT2线圈失电触点复位,KT1延时,SR计数加1;

d、KTI 线圈得电延时到期(T1)灯“灭”,……a→b→c、a→b→c、a→b→c、……

e、SR计数到设定值n,输出常闭触点延时断开,灯灭,KT1线圈失电;

f、这样分析得出控制要求是,灯亮T1时间,灭T2时间,n次后灯灭停止!

网友F:
KT1 下面并接一个 KT2 延时长开的开关这是什么意思 ?复位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讲解,让我学习好多,原来一直没有看到 这样线圈 还并接有触头的时间继电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