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变频的通讯报警

楼主(2013-11-06):
请教,安装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的通讯 启动瞬间 通讯报警CE04,然后不能取消。把变频器放到正常机台或把正常机台的PLC放到新的这个机台,一切正常。换个新的PLC上去,还是一样的报警。PLC通讯MOV H86 D1120,变频器通讯9600bps,ascll 7,E,1。

请教,可能的原因会有哪些

网友A:
会不会有人修改了变频器参数?建议先“恢复出厂值”,然后再逐步设定参数;以VFD-M为例,P00=03、P88-变频器站号、P92=01。然后监控程序,是否有冲突或者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