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制袋灌封机

楼主(2013-11-06):
今天领导让我去看一下制袋机灌封机的触摸屏,说右下角退出键哪里坏了,要把按钮原件移走。

其实没什么难的,可是让我平生最讨厌的事情发生了,悲剧的发生了!

机器上所有零件都贴上灌封机厂家的铭牌,找不到原产厂家任何数据

后来看了维修报价清单:

触摸屏6500欧元/台

工程师现场维修费用8790欧元/次

我艹。。。我知道德国货质量好,设备运行率高,可是这样的技术保护也太啃爹了吧

打开控制柜,我靠,除了ABB开关和FESTO的东西能看到铭牌,其他都系均为灌封机厂家铭牌

我知道这伙德国人用了纯德国本土产品,柜内元器件让我瞋目结舌,融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但是这也让人无语了!

下面上图(机器厂家PLUMAT,德国普罗玛)

这是触摸屏,右下角推出按钮失效,估计是硬件原因,但是没有原厂家型号数据

下面在来一些柜内和机器的

机器为2个控制柜,这是前道控制柜

除了开关是ABB和西门子还有菲尼克斯,其他均看不出来

前道的触摸屏和温控模块(猜的)

这个可能是脉冲编码流量计(猜的)

这是FESTO阀岛,据说很贵,贵的狠,贵的肉颤

后道控制柜

伺服控制器是FESTO,数了一下,这种伺服控制器上的通讯口多达10个以上,不知道具体作用

这个是后道控制柜内的不知道什么玩意,有点像数控机床上的微电脑,也找不到原厂家的铭牌

下面是机器内部

这台制袋灌封机是我厂故障率最小的,不得不说德国货质量很过硬

热转印,将品名规格等等印刷在膜上

分膜加热工位

融封口管工位

还有一些照片没排了

“参观”回来只能和领导说搞不起来。。。实在无语啊!

网友A:
好图,不是一般的好。

不是一张图,是一套图。

网友B:
  不错,图片 连载呀,将你们的 生产线每天一图 的连续上来,并每个环节做个讲解最好

网友C:
不理解透工作原理,是无法维修的。不在保修期内,可以代换

网友C:
触摸屏不可能局部失灵,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不如推出条件是否具备,执行机构是否故障等

网友D:
触摸屏越看越像施耐德!

仔细一看就是施耐德!!

楼主:
我艹~楼主大才。今晚及研究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越看越像施耐德!仔细一看就是施耐德!!

楼主可否提供一个型号,这个图片看不太清楚。明天联系外协帮忙那个搞定,有安徽附近的控友能搞定的可以加我QQ 384979621

公司和小弟我定有重谢

网友D:
XGTBT5230   10寸,不敢确定一定是,看主板图以确定。

如果确定是触摸板坏了,那是好办的,大不了换触摸板。不过确定是触摸板的问题吗?

楼主:
没有哪一家的触摸屏会做的如此相似

触摸屏右下角,退出键哪里貌似有点整体下移的感觉(如原贴图)

退出键哪里点的没反映,还会激活退出键上房的参数设置哪里

楼主方便QQ聊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哪一家的触摸屏会做的如此相似触摸屏右下角,退出键哪...

你的描述看来就是触摸板坏了。

在任何界面下,先点一次左上角,紧接点一次右下角,(或先右上角,再左下角)看能不能启动配置程序,如果能,就可以做触摸校正。如果校正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只能考虑更换触摸板了。如果是施耐德这款的触摸板,也不贵。你可以把触摸板的控制板向右开启(右边有铰链),就可以看到触摸板的排线。触摸板和液晶是分开了的。买个全新的触摸屏也不贵(和欧元比起来)。

隔得远了点,要不你只用付款就好了,其它的事交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没有哪一家的触摸屏会做...

我先去试一下校正

网友E:
如果能做套这样的设备,就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做套这样的设备,就知足了

 设备分为多个工位,每个工位都会有加热(除了脱袋),整套机器伺服电机有9个。还有张力控制、剪切、脉冲控制装量等等

国内的新华和千山二个药机企业已经生产出来仿制品,比较成熟。不过质量方面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