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PLC的程序获得CPU的运行和停止信号

楼主(2013-11-06):
1、运行信号容易获得,但停止信号就没有可能了,CPU都停止了,什么信号也获得不了!
2、运行信号,简单方法就是在程序中给一特定的标志位(例如M0.0)置1,判断为1即运行。
3、有关冗余系统倒有办法获得CPU 的运行和停止信号,因为有一台CPU来判断另一CPU。
你是想用外部的其他设备,检测PLC当前的状态:停止或者运行?
如果是的话,那么首先PLC自身不应该在线检测自己的状态,至少这是不科学的,应该由第三方检测。其次,可以通过与进行PLC通讯,传递芯跳信号,来标志PLC的运行。
如果仅仅是读取PLC的诊断日志,那么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上传诊断日志即可。

网友A:
刚才看到台达的特殊寄存器好像有运行停止状态指示的。没仔细看。如果通过程序来得到停止状态显然不行。程序都不运行。如果特殊寄存器还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