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程序上载问题

楼主(2013-11-07):
  现在厂里用的还是老式的欧姆龙C200HE CX--Programmer5.0.在电脑主机上可以连线在线编程和调式 监控等,但是想从PLC上下载程序下到电脑主机上,就是下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手提电脑直接连线到PLC的端口上,反而可以下到手提电脑里,之前电脑主机到PLC的连接线也换过一根新的,情况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上载跟下载没搞清啊,PLC到电脑叫上载。

网友B:
有点奇怪,台式机可以监视,无法下载到电脑;

但是笔记本可以下载;

-------------------------------------

软件设置是否有问题?换个台式机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载跟下载没搞清啊,PLC到电脑叫上载。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载跟下载没搞清啊,PLC到电脑叫上载。

对,就是从电脑下载到PLC可以,但是从PLC上载到电脑就是不行,什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