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通信电缆连接不上

楼主(2013-11-07):
226CN,自制的通讯线485转232接口转换,接线没有错,电脑设置COM1,PG/PC设置同样的端口和波特率(9600)网络地址(本地0、远程2)置正确,但是就是通信超时,PLC两个端口都试过,就是不行,端口的3、8间电压4V左右,朋友们帮帮忙呀,是怎么回事

以前组态过以太网模块,但是删掉了以前的程序呀,现在只有自由口通信在里面,设置的1端口,希望帮帮忙!!!

网友A:
自由口通信在里面,设置的1端口

那你只能用端口0,进行下载程序的;你现在连不上,可能是你那自制的通信电缆有问题;

网友B:
开关放在STOP 上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放在STOP 上试下

楼主:
开关一直在STOP位置,我想是不是因为以前组态过以太网模块,里面的数据还在,所以连不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哪位大师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D: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就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换个行货看看

网友E:
如果程序里面改了通讯参数(非PPI协议),那么在CPU运行情况下,PPI是通讯不上的,开关打到STOP那么就是默认PPI。

你说的485转232,232是一种协议,485不是协议,是一种物理通讯接口。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485转232,不用PPI电缆,那么恭喜你,CPU里面没有程序支持不管STOPH和RUN你都是通讯不上的!

建议用PPI电缆将里面程序写成你需要的通讯协议再和你电脑上的软件进行通讯。

总之,没有程序的CPU你必须使用PPI电缆

网友F:
你电脑的COM1口有没有被占用?先关闭COM1口重启电脑后再打开COM1口重试看看

网友G:
重新安装一下s7一200的通讯软件试一下,然后设置一下通讯口的参数试一下

网友H:
经常用的话,还是弄条好电缆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 编程电缆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