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的电气控制柜出线问题

楼主(2013-11-07):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做控制设备时,非标设备的电气控制柜出线,怎么从电柜里面出来符合标准呢?电柜是市面上的普通电柜,没有开孔什么的,就下方有一个长方形的可拆卸板,如果外线直接放到这个长方形孔里进来,是不是不符合标准?因为这个不密封的控制柜外的空气,灰尘很容易就进电柜里了,

大家的电柜进出线是怎么出电柜的,最好有图片上传看一下,现在不知道标准是怎么做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自己开孔用防水护口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开孔用防水护口就可以了啊

如果有很多出线的话,是要每个防水接头里放一根线,还是可以几根线放一个防水接头,

你说的防水接口是不是图片显示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