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楼主(2013-11-07):
最近现场调试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大伙看一看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以下是背景:ABB ACSM1-04AS的控制器做速度控制,电机为15KW异步变频电机,带编码器电机不带负载已完成辨识。电机速度设定通过现场总线,负载为多级皮带齿轮,带动辊子。

出现的情况:
       脱开负载情况下:1、电机速度首先设定0速,启动后电机轴保持不动。
                                       2、电机速度设定一定速度(大于5HZ)时电机启动轴旋转,设定速度为0后电机减速到0速,电机轴保持不动,0HZ输出。
       带负载情况下  :1、电机速度首先设定0速,启动后电机轴保持不动。
                                     2、电机速度设定一定速度(大于5HZ)时电机启动轴旋转,设定速度为0后电机减速控制盘显示电机设定转速为0,但仍有0.2HZ输出。(注意此处输出为使电机正转)电机停止一会仍会正转一下的循环。

       这个最后0.2HZ输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消除掉吗?如果说最后是惯性拉动电机做速度控制的话应该为反转的输出吧。

网友A:
总线控制的话应该不会存在“零漂”现象吧。要消除这种现象其实挺简单的,你看下这款机器说明书,有没有类似“零频运行阀值"和“零频回差”参数,简单原理就是:减速停机时,频率下降到一定频率后直接归0。

楼主:
有点还没说清楚,没有减速停机,只是减速到0速仍在运行,而且在不带负载的情况就没有出现问题。带负载时候,零速电机轴偶尔静止,偶尔运行,但输出一直为0.2HZ

网友B:
这种伺服状态下是不能用直接归0的方式限制的,有的情况必须要一直保持转矩进行锁定。你没可能停掉它。

还是继续看说明书找答案吧。要遇上相同际遇的人才可能正面回复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