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求助,PID设了半天都没输出,求大神帮我看看,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谢谢

楼主(2013-11-07):
50分求助,PID设了半天都没输出,求大神帮我看看,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谢谢

网友A:
看你的M10.1输出为1 那么根据帮助文档 因为操作值始终受上限和下限的限制。如果输出为"达到操作值下限",则表明已超过下限。

网友A:
另外你的MD30 建议输入实数试试 即20.0

网友B:
TI TD怎么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M10.1输出为1 那么根据帮助文档 因为操作值...

MD给20.0还是一样,我只要给一次设定值M10.1就会变成1,就算把设定值在改成0,设定值也不 会变回0.

网友A:
你放在OB35里面了?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虽然看不懂

楼主:
哪位大哥帮帮我,PID我搞了2天。都没搞定

刚学300,PID好难啊,还是200简单。

帮帮我,我还有200多积分,都给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在OB35里面了?

放OB35里边

网友A:
来帮你不是为了分,互相学习。 建议你查 一下帮助文档 看看个个输入端要求的数据类型,与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帮你不是为了分,互相学习。 建议你查 一下帮助文档 ...

就是看着,慢慢配置的。试了多次,就是没输出

网友A:
你这样测试,首先只要比例控制关掉积分控制,看看有没有输出, 如果没有,那就证明还是那个参数,或者触发不对。如果有输出那么在添加上积分控制。这样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测试,首先只要比例控制关掉积分控制,看看有没有输...

试过了,不管是打开,还是关闭都没有输出。

网友A:
那你FB的背景数据块下载了没?

网友D(2014-01-06):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虽然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