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二进制归档问题

楼主(2013-11-07):
我将step7中的符号表导入到wincc中,然后在变量管理中进行归档设置。模拟量的采集周期可以设置,二进制的怎么设置不了啊。用表格控件调归档的变量,模拟量数据可以显示,二进制的数据都没有。怎么解决,请指点下。

网友A:
tep7中的符号表导入到wincc中是怎么做的,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能完成

   师傅可以教下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p7中的符号表导入到wincc中是怎么做的,我试了...

 wincc安装完全,在step7中添加os站即可导入。需要注意的是先安装step,再安装wincc,然后运行step7添加os站的时候语言环境要调成英文,要不os选项出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tep7中的符号表...

谢谢。 我也有同样问题。刚试过,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