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工程的角度理解现代控制理论?

楼主(2013-11-07):
     最近在学习现代控制理论,教材上大都从数学的角度去阐述推导而忽视了实际的工程意义,造成了很多概念方法不是很清楚,哪位大神能通俗介绍一下现代控制理.

网友A:
 建立在狀態空間法基礎上的一種控制理論,是自動控制理論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在現代控制理論中,對控制系統的分析和設計主要是通過對系統的狀態變數的描述來進行的,基本的方法是時間域方法。現代控制理論比經典控制理論所能處理的控制問題要廣泛得多,包括線性系統和非線性系統,定常系統和時變系統,單變數系統和多變數系統。它所採用的方法和演算法也更適合於在數字電腦上進行。現代控制理論還為設計和構造具有指定的性能指標的最優控制系統提供了可能性。現代控制理論的名稱是在1960年以後開始出現的,用以區別當時已經相當成熟併在後來被稱為經典控制理論的那些方法。現代控制理論已在航空航天技術、軍事技術、通信系統、生產過程等方面得到廣泛的應用。現代控制理論的某些概念和方法,還被應用於人口控制、交通管理、生態系統、經濟系統等的研究中。

由於智能控制理論的建立至今不過短短十幾年時間,雖然也建立起了基本框架和理論思路,但就其作為一門學科而言,還遠未成熟。對智能控制理論研究的意義在於:如果沒有嚴格的科學的理論指導,盲目的應用是不會取得持續的成功。智能控制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經典控制無法解決的股市、氣象等廣義的傳統領域,也包括了控制對象不斷複雜化,控制過程不斷智能化的工業、製造業等工程領域。正是由於這些傳統控制方法無力解決的問題,成為智能控制發展的動力,也使智能控制的發展充滿活力與希望。但在智能控制發展的熱潮中,應當看到,國內外智能控制的應用研究的成果層出不窮與理論研究的緩慢發展甚至是停滯不前形成了一種不平衡現象。智能控制的工程應用還有待進一步開發和推廣,還需要以更充分的範例體現其發展的必要性和應用的優越性。

  隨著工業生產向大型化、連續化、集成化和複雜化的方向發展,使得控制理論與控制工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程式控制制系統由簡單的控制向先進過程式控制制邁進。電腦技術、控制技術和信息化技術相互促進、相互滲透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網路化控制方式。

  以現場匯流排為底層,以廣泛應用的乙太網(Ethernet)為上層,建立全企業或全廠的,包括經營決策、管理信息、生產調度、監督控制和直接控制在內的管理及控制全部生產活動的綜合自動化系統,消除自動化孤島,構成CIPS(computer integrated process system)達到生產的柔性化、敏捷化、智能化已經成為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中工業生產自動化的發展方向。

网友B:
这个题材比较大,不大好回答呀 。

网友C:
我理解的控制分为开环控制和闭环控制。

一般都是闭环控制,即通过反馈---运算及指令输出---执行---反馈,循环这个过程来实现工程控制。

开环控制比较麻烦,比如PID控制中的积分补偿和微分滤波就属于开环范畴。简单说就是在没有或者不完全依赖反馈的情况下,通过某种算法来预计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加以控制的模式。

详细的东西就让楼下说吧。。。

网友D(2013-12-07):
作为楼下,我深感压力,不过综上所述,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