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救,WINCC V6.2如何用VBS调用时间来记录启停时刻

楼主(2013-11-07):
        大家好,我用WINCC  V6.2的VBS脚本实现报表功能,需要记录泵的启停时刻,我建了一些变量,例如,B_start_year,B_start_month.......B_stop_second,但是这些都是空地址,虽然在VBS里面没报错,但是没有值,所以是不是我该调用系统时间给他们赋值,求帮助,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

dim A,B,C,D as String

A=Cstr(year(date))

B=Cstr(manth(date))

C=Cstr(day(date))

你想得到小时或者分钟,只需要把Day 改成Hour,minute,second 即可然后把Date 改成time

这样你要的系统时间就出来了啊

如果只记录时间的话那就只需

A=Cstr(time)

时间得到了 ,只需要建立一个字符串的变量,把这个值写进去即可啊。

这样变量里面就有数值了

水平有限 可能有错误的地方 希望能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dim A,B,C,D as Stri...

非常谢谢您,马上去试试。不好意思,没分给,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

您好,我先拿一台泵做实验,只采集启停时间,也就是只用了

Dim A as String

A=Cstr(time)

HMIRuntime.tags("name").Write(A)

但是,在 Dim A as String就报错了,并且PLC是没有这些时间点的,我可以用泵开,泵关的变量来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