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给帮帮忙看下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3-11-07):
我是个菜鸟。请各位大侠给帮帮忙看下模拟量输出问题
       通过触摸屏设置的数值-s7-200cn模拟量输出0-10或者0-20ma-控制比例阀,不要反馈的
如下:
  LD    SM0.0
  O    V0.0       启动

  AN    V0.1    停止

  MOVW   VW0  AQW0

个人感觉有问题存在,不知道在哪里,请各位多多指教
触摸屏是MT506T的,那数值输入元件的地址怎么设置
读取地址(设备类型:        设备地址:   )
                  设备类型:         字   数:

触发地址(设备类型:        设备地址:   )

楼主:
以上是触摸屏数值输入的设置

网友A:
此程序有问题:1、VW0即为传递给EM235最输出模拟量的数字量的存数区,它包含V0.0与V0.1这二个位变量,你却又用V0.0与V0.1这二个位变量作启动与停止命令开关,这是不对的。应用不为VW0的各位位变量的其它位变量作启动与停止开关,如用V2.0、V2,1作启动与停止开关。

  2、不应该用SM0.0指令,它是PLC运行时总保持常闭的触点,故它与其它常开触点(你用的V0.0)相或运算没有意义。

  现将你的程序改动一下就可使用:

Network 1 // V2.0为启动按钮,V2.1为停止按钮,M0.0=1时,模拟量输出运行,M0.0=0时,模拟量输出停止

LD     V2.0

O      M0.0

AN     V2.1

=      M0.0

Network 2 // M0.0=1,VW0时时传递给AQW0进行数-模转换

LD     M0.0

MOVW   VW0, AQW0

  其V2.0为启动按钮,V2.1为停止按钮由触摸屏发出命令,传递给PLC,VW0也是由触摸屏设定,再传递给PLC.

楼主:
十分感谢wyb2866255---王者之师

网友B:
又学习到了 谢谢大神无私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