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PID温度控制

楼主(2013-11-07):
现在我是用一加热丝给轴加热,热电阻测轴的温度,用松下PLC的PID 控制温度,应该如何实现?程序如何编?怎么控制加热丝通断实现温度比较恒定?谢谢!

网友A:
松下没有专门的PID指令吗?

如果自己编写和调节的话,按照这个经验来:

第一步:先设定一个初始的温度设定点。

第二步:使用PID控制温度达到初始的温度设定点。

第三步:小幅度的提高温度设定点。

第四步:使用PID控制温度达到新设定的温度设定点。

第五步:多次进行第三步和第四步,最终达到要求的温度。

说    明:

每次设定的温度设定点都是你要求的曲线上的点,并且每次新设定的温度值与前

一个温度设定值的变化不要太大,已防止PID控制动作太大。

楼主:
说的很详细,谢谢!但我对程序不是很懂,希望有个实例

网友B(2013-12-19):
松下PLC有自己的PID控制指令F355

网友C(2016-10-31):
好东东,好资料当然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D:
好资料当然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D:
好资料当然要好好学习下!好资料当然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E(2016-12-21):
松下有专用的PID指令啊 你看编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F(2019-09-23):
参数设置好了,怎样控制加热器加热,最好能把写程序写出来,文字描述不好理解

引用 网友A:
松下没有专门的PID指令吗?如果自己编写和调节的话,按...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陈CC    加个好友  目前在用6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