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控制J2S伺服

楼主(2013-11-07):
求一份关于FX系列PLC控制伺服的相关接线图或程序,我要实现定位控制,但是不使用定位模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伺服接收不到PLC发出的脉冲,请各位大侠帮忙解答。有相关资料可以发我邮箱136534848@qq.com

网友A:
检查你的接线是否有正确,还有伺服中的参数是否设置正确,三菱编程手册和J2S技术资料上有范例,你可以参照!

网友B:
FX2N是没有高速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