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求各位大神帮助

楼主(2013-11-07):
在PC机上如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给PLC发命令,PLC接收到命令后作出相应的行为(比如发送固定频率的脉冲等等),如何在PLC上编程,本人初学PLC,菜鸟一枚,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最好能有个这样的例程。

这样的问题可能对各位大神来说太简单,本人最近因为老师项目需要,才刚上手PLC,并且之前一点PLC基础doumeiyou都没有,请各位大神高手帮帮忙,老师催得紧

网友A:
你的通信方式应该是RS485,利用串口方式测试可以的啊;

首先,要知道通信协议;然后在串口测试里面进行相应的命令发送,有相应的返回;

网友B:
只要PLC支持串口通讯而且连接正确即可

网友C:
不是发脉冲,其实就是直接发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通信方式应该是RS485,利用串口方式测试可以的啊...

实现这个功能不能采用无协议通信吗?使用RS指令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