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输入输出接口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3-11-07):
大多数用户在现场调试过程中经常会碰到I/O被烧现场,要么出现返修PLC,要么修改程序。

下面将介绍怎么在不返修PLC或者不修改程序的情况下使用方法,本实例以信捷PLC与信捷触摸屏通讯为例:

实例的目的解决程序大,通过触摸屏或者PLC软件替换IO接口,取代原来烧掉的端口,PLC重新不需要修改,只需要将外部端子重新接到替换端子上即可:

网友A:
我在想 ,每个点用一个寄存器的值就可以实现点的切换。下载下来看看先。

楼主:
呵呵,这是软件配置...

网友B:
这个功能蛮实用,下载来看看哦

网友C:
赞一下,这个功能比较实用

网友D(2020-01-02):
IO输入输出接口坏了怎么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