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wincc能与两台plc连接吗

楼主(2013-11-07):
   一个wincc与两台plc同时连接,在同一个运行系统中能同时采集并控制这两个plc吗?

网友A:
上位机系统,这个当然不是问题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了,这是上位机的基本用途啊

网友C:
   没有试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这是上位机的基本用途啊

 还可以连接更多

网友E:
完全可以的.我用过的.一个WINCC,另外2个西门子S7-300的独立系统.并且2个系统之间并不通讯,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完全可以!

网友G:
我对多连接6个300 一个200都没问题的

网友H:
完全可以的,需要做到一个MUTILI PROJECT中

网友I:
触摸屏都能做到与不同的PLC或者下位机通讯,何况PC用的WIN CC呢

组态的时候会让你填写的

网友J:
可以a 1111111111111

网友K(2017-11-30):
这个功能还没用过,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