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替代

楼主(2013-11-07):
我司有一台Parker Ac 690+变频器带编码器输入,现在损坏,现在想用安川V1000变频器替代,可安川没有编码器输入,请问各位大师,我如果不接编码器可以替换吗?(该电机只是控制1皮带转动,要求不高只要能运转起来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按你的要求肯定没问题啊

网友B:
带编码器是闭环控制,为了提高控制精度。

如果不用编码器,那就是开环控制。

看你对精度有没有要求了,如没有特殊要求,用开环控制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带编码器是闭环控制,为了提高控制精度。或是 定位 控制 !

找 一款带有编码器接线的 变频器不就 OK了

网友D:
要求不高应该可以

网友E:
带编码器是闭环控制,为了提高控制精度。如果不用编码器,那就是开环控制。

看你需要啥子

楼主:
谢谢!问题是一下找不到带编码器的。

网友F:
该电机只是控制1皮带转动,要求不高只要能运转起来就可以了),谢谢!

可以直接替换,闭环控制改为了开环控制(没有编码器反馈了)

网友G:
安川你选用H1000的就可以带编码器,选用PG-X3卡,我就做过,到现在为止7-8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