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好

楼主(2013-11-07):
各位,这么多品牌的变频器,哪种做恒压供水好一些呢,ABB,富士,西门子,还有众多的国产品牌,大家知道供水要求稳定与可靠,谐波保护器 用哪些牌子好呢。

网友A:
  这几个品牌都差不多了,其实现在国产变频器也有很多品牌可选

网友B:
其实变频都差不多,国外牌子的跟国内牌子的差就差在做工和整体构造设计上,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不过外国牌子例如西门子,ABB很多都已经实现国内生产化,主要看你适合哪个牌子的,不知道听没听过EMOTRON,应该牌子不是很响亮,但是他内置制动斩波器,输入输出电抗,滤波器,瑞典原装进口,在铝行业应用很广,高效可靠。

网友C:
采用台达的变频就可以,性价比高!!!!

网友D:
这个工况要求不高,国产的和进口的价格差距不会太大,20%吧,国产的足够了。

如果对可靠性要求特高,可以使用PLC+变频器+软启的方案。

网友E:
供水控制器+变频器+低压接触器切换,做成一拖N的恒压控制,让小区供水系统越来越傻瓜化!

免费提供供水控制系统完整电气控制图!43554689@qq.com

网友F:
建议用品牌大的,没有听说的不要用,出了问题麻烦

网友G:
欧瑞的变频器也不错,可以打听一下啊。

网友H(2013-12-14):
三垦的还可以

网友I:
恒压供水对变频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很多能实现,关键看预算

网友J(2014-02-07):
西普变频器也不错,价格也不贵

网友K:
ABB的变频器性能较好

网友L(2015-08-31):
国外品牌性能稳定价格高,ABB在供水这一块做得还是不错的

网友M:
富士,中文显示易操作,功率模块的专家

网友N(2016-11-24):
全普自动化变频器 厂家来的 18929297458

网友O:
我们厂里都是找能给完整解决方案的厂家,产品用的是ABB的变频器,泵国产的进口的都有。

网友P(2017-04-22):
在恒压供水以及水泵,风机行业,国产变频器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了,如果对品牌哟要求,可以用国外品牌,如果对成本敏感,可以用国产品牌。

网友Q(2018-03-05):
变频器其实都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R(2020-05-19):
我们厂里用的是艾米克变频器,其实国产变频器品牌这个问题,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本质上没有度多大区别,功能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质量,稳定性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S(2020-08-11):
只是想能用的,是个变频器估计都行,想最大限度节能,选有休眠功能的,而且敢开起来给你用的。这个功能在住宅恒压给水非常管用,晚上没人用水的时候,我就敢停泵,该启动的能启动,别听业务吹,实际敢用的没几家。

网友T(2020-11-27):
杭州SAKO三科水泵变频器技术特点:

(1)高效节能 变频恒压供水系统的最显著优点就是节约电能。从单台水泵的节能来看,流量越小,节能量越大。

(3)安全卫生 系统实行闭环供水后,用户的水全部由管道直接供给,取消了水塔、天面水池、气压罐等设施,避免了用水的“二次污染”,取消了水池定期清理的工作。
(4)自动运行、管理简便 新型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具各了过电流、过电压、欠电压、断相、短路保护,瞬时停电保护,过载、失速保护,低液位保护,主泵定时轮换控制和密码设定等功能,功能完善,全自动控制,自动运行,泵房不设岗位,只需派人定期检查、保养。

(5)延长设备寿命、保护电网稳定 使用变频器后,机泵的转速不再是长期维持额定转速运行,减少了机械磨损,降低了机泵故障率,而且主泵定时轮换控制功能自动定时轮换主泵运行,保证各泵磨损均匀且不锈死,延长了机泵使用寿命。变频器的无级调速运行,实现了机泵软起动,避免了电动机开停时的大电流对电动机绕组和电网的冲击,消除了水泵的水锤效应。

(6)占地少、投资回收期短 新型的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在水池上直接安装立式泵,控制间只要安放一到两个控制柜,体积很小,整个系统占地非常小,可以节省投资,降低运行管理费,再加上变频供水的节能优点,都决定了变频恒压供水系统的投资回收期短,一般约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