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我画的电气图吧

楼主(2013-11-07):
三年来一直不停的变更

放大个两倍,还是毛都看不到一根

再放大。。。还是没毛。。。。。。

毛呢。。。。。还是没有。。。

这个要打印清楚,得A3了,。。。

网友A:
大概还能看到 就是不清楚

网友B:
   怎么能看清楚呀,看 了半天全是黑白线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概还能看到 就是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错,赞一个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概还能看到 ...

网友G:
只有黑白的,看不清楚

网友H:
PLC是三菱?

驱动2台伺服电机和一台变频器?

你这个伺服貌貌似是0.75还是0.4KW,看图是单相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