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电流互感器吗?

楼主(2013-11-07):
下图是电流互感器吗?

注塑机上用的,是不是检测加热丝的电流?

网友A:
不是电流互感,是什么!!!!!!

网友B:
似乎只有互感器是这样的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似乎只有互感器是这样的接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流互感,是什么!!!!!!

   有个图看是 的

网友E:
是电流互感器的一种,看标签像是脉冲输入或反馈用的。

也可以认为是传感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电流互感器的一种,看标签像是脉冲输入或反馈用的。也可...

 是,标签像脉冲那面代表穿一匝

网友G:
是电流互感器,不错的啦。

网友H:
类似于电流互感器的原理但不叫电流互感器,标签上说的是电流线圈。

网友I:
en,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J:
看接法或可判断,其作用需看连接位置。

网友K:
看着貌似是哦,不是吗??

网友L:
如果不懂英文可以去百度翻译上,哪里一翻译成汉语,你如果再不明白,就只能怪自己了

网友M:
current coil 直译 电流圈

电流互感器

网友N:
你看看元件外面的两个接线柱上的电线是不是接到了电流表上,如果是就是电流互感器

如果接到别的地方你再判断一下

网友O:
肯定是的,,开路时危险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你看看元件外面的两个接线柱上的电线是不是接到了电流表上...

网友Q:
支持楼主,的的确确是电流互感器的。

网友R:
除了外观上跟心理上的互感器不一致之外,没有什么理由了。

网友S:
肯定是电流互感器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