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506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3-11-07):
威伦MT506触摸屏,数值输入元件的设置,PLC的地址是VW0
 我按照威伦客服指示去设置,
读取地址/设备类型:VW.B        设备地址:VW0
           设备类型:BIC         字   数:1

触发地址/设备类型:LB        设备地址:9000

用不了,
  高手给指导指导

网友A:
读取地址/设备类型:VW.B  是不是有错?应该是字类型的,还有一页要设置成16位有符号或无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