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手请进。

楼主(2013-11-07):
  最近手上有一个b10s411的hmi,com1通讯模式232链接台达EH plc. com3通讯模式485链接台达EH PLC 插上COM1 RS232端口.com3RS485 通讯报错误.com3接受未知代码这是神马情况啊,我知道这是个别情况,帮忙分析分析吧》》。。。。。。

网友A:
连接2个PLC吗?搞不懂怎么连接,看看屏的端口设置。

网友B:
一个屏通过232和485与同一个PLC通讯?

网友C:
未知代码?可以先检查下线看看

网友D:
看数据输入与显示的数据格式,双字还是单字,无符号还是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