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模块通讯口如何使用

楼主(2013-11-07):
开关量模块通讯口主要是什么作用,能否与TP300单独通讯,使用TP300采集开关信号并手动控制模块的输出点呢?

网友A:
从海为的官网上看,海为的开关量模块16点以上都带RS485,支持MODBUS协议,这也就是说只要你的PLC、触摸屏、文本、组态支持MODBUS协议就能和这个模块通讯,然后实现对这个开关量模块的状态的读写。TP300是文本吧?我用过的文本都有MODBUS协议的,你说的采集状态和控制这个模块是可行的!所以有理论支持,你就放手去做吧!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但是我再补充下:

1、通讯口是用来做远程IO使用的。

2、你现在想用TP300和这个开关量模块连接使用的话,从硬件连接上你可以用TP300的RS485口的RS485A连接模块的A+端子,RS485B连接模块的B-端子。

3、海为编程软件的菜单栏—工具—远程模块,可以进入远程模块的联机界面,在这里面可以设置模块的参数:地址、波特率、通讯协议等,如下图

设置完点击参数下载就可以把你设置的参数下载进去了。(默认为:19200 N 8 2 RTU

当然你要对模块进行读写,那么模块对应的MODBUS地址毫无疑问你也是要知道的:(具体查看海为编程软件在线帮助的《硬件手册》一节说明),如下图: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知道模块DI、DO对应的MODBUS地址了。

接下来看文本设置:

1、PLC选择:驱动选择Modbus RTU 19200 N 8 2 RTU

2、监视输入点X0的状态画面:

3、监视Y0输出点画面:

附:

网友B:
主要是485连接了文本, 开关量模块里面并没有程序,控制他的X输入点,没有实际的用途啊 。这是我的疑惑

网友C:
我想这个模块的485通讯口跟文本通讯的话,模块作为读取数据用,采集数据来着。没有程序,不一定就没用途啊

网友D:
模块带通讯口就意味着这个模块可以支持分布式远程安装控制(它的上位机可以是PLC主机、触摸屏、计算机、TP300等)。如果上位机是PLC一般就是组成分布式控制系统,减少布线。如果上位机是计算机、触摸屏等,一般就是数据采集监控系统,替代亚当模块等,这时运算由上位机实现。

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分布式安装控制,节约布线及施工成本。

网友E:
主要用途是改造机械开关控制面板,可以减小空间,减少布线,对远距离操作有一定好处。找时间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