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组态王通讯连接不上

楼主(2013-11-07):
今天做程序时遇到通讯问题,3台S7-200PLC与组态王通讯连不上,用的是CP5611(MPI),现在是用西门子软件可也通讯到3台PLC,但是用组态王是就是通讯不上,检查地址时没有错误。现在想问前辈们的是组态王与S7-200通讯一般会出现哪些通讯不上的问题呢

网友:
组态王的通讯口设置正确吗

网友A:
你用的西门子专用连接线吗?如果跟组态王通讯,DIP开关处5号要处于ON位置的

网友B:
可能是设备地址    我当年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我也在困惑中,????

网友D:
组态王通过MOXA485板卡,s7200做MODBUS从站,可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