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PLC模拟量数据怎么读取?

楼主(2013-11-07):
顾美国产的触摸屏PLC一体机模拟量数据是怎么读取的?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文档啊?新手!

网友A:
没用过·顾美的,不过肯定模拟量有一个固定单元,这里面的值就是模拟量值,然后开一个窗口对应这个值,就可以在屛上面看到。。。。所有的屏,PLC,变频器都是这种模式。

网友B:
看看手册 找到对应的地址

网友C:
模拟量输入是从D8030开始的,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产品,谢谢!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4904027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顾美的,不过肯定模拟量有一个固定单元,这里面的...

恩恩,现在知道了,直接读D8030-D8034的值就可以哦~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手册 找到对应的地址

恩恩,是的,发现看手册是最有用的,之前一直没去下载,现在看了,手册还是很齐全的,基本的功能都会介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量输入是从D8030开始的,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产品...

恩恩,是的哦,看了手册,知道直接读对应的寄存器值就可以了哦,您是顾美技术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