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模拟信号测量显示电路

楼主(2013-11-07):
我想在S7-200的模拟输入增加一组4-20MA的电流输入信号,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谁能帮我编个程序啊,或者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好

  你可以找个模拟量库,简单设置一下就好了;至于显示,只要地址一致就行了;

网友B:
这么小的一个改动  建议楼主专研一下就出来了  毕竟这是学技术的

网友C:
  S7-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如EM231),其输入端如设置为0~20mA输入方式,当输入电流I为0~20mA时,模块将其转换为0~32000数字量(AIW0)给PLC。

  I与AIW0成比例关系,即1mA对应数字量1600,你可以这样编程:

 1、AIW0值转换为实数送到VD10;

 2、用VD10除以1600,其商即为转化成带有小数位的4~20mA电流值,将它存入VD20里,

 3、触摸屏也设置VD20这个变量,且与PLC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