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怎样计算功率

楼主(2013-11-07):
三相电动机的功率该怎样计算?我想粗略估算一台电动机每小时 耗电量,比如测量每相电流为9A,这台电动机每小时耗多少度电?或者说一台3KW的电动机每小时耗多少度电?

网友A:
根据P=UI

网友B:
3KW的电机耗电量是1小时3度.

电机功率计算为P=1.732*线电压*线电流*功率因数

网友C:
 3KW的电动机每小时耗多少度电?

就是表示其一小时用电量约 3 KW 呀

网友D:
很想分享这个文件,嘻嘻你

楼主:
电动机铭牌3KW应该表示的是机械功率!而不是电功率!一般我们把每千瓦可换算成2A电流,我想问的是换算成电流后怎样算每小时的耗电量?

网友E:
3KW的电机耗电量是1小时3度,不是吗

网友F:
针对你的标题,答案是不用计算,你都给提供了3KW

1度电=1KW.H

所以答案自己算下吧

网友G:
1度电为1kW·时

3kW每小时3度

网友H:
直接用功率表显示直观,因为功率因数需要测量

网友I:
这类问题真奇怪还总出现。耗电量不是算的,是仪表(电能表)记录的。如果就是一个恒定的电阻负载,耗电还可以计算,可实际没有这种负载啊!

网友J:
3KW表示的意义就是1小时耗电3度,当然是在电机额定工作等前提条件下测定的。

网友K:
非常需要,学习一下、、、